东莞
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怎样接驱动器?谢~

楼主(2009-09-17):
如图,请帮忙看看。

网友A:
看下这个行不行

楼主:
今晚我按说明书用24V电压串联一个2KΩ的电阻,PLC运行正常也有输出指示,但步进电机不转。看看这个接线错在哪里?谢~

网友B:
我想问下你DIP开关怎么设定的

楼主:
DIP开关按说明书设定的,我保证DIP开关设置是OK的。

网友B:
这样了,你不用PLC,选拆掉PLC。直接用24V串个电阻,负的一头接到CP-,正的一头用手拿着去碰CP+,如果电机一步也不动肯定是控制器没弄好!你可以在EN端给加个电压试试,这应该是个使能端

网友C(2009-12-16):
看你的驱动器是交流的啊,

网友D:
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型的么?

网友D(2010-11-28):
电源是多少福特的?

网友D:
你的PLC型号是什么?

网友D:
你的PLC型号是什么?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