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多状态向量图,好像不可以呀

楼主(2009-09-17):
用EB500创建多状态位图可以,但向量图不可以,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比如我要创建一个多状态指示灯,要5个状态,lw1=0时显示红色,=2时显示绿色,=3时显示蓝色,以此类推,
手册上讲的是画几个图形然后叠加在一起,"图库"--向量图库--"保存到向量图库",但不能选择状态号,创建的都是只有一个状态的向量图
何解?

楼主:
是不是EB500的一个BUG???

网友A:
搞5个状态叠加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5个状态叠加在一起
不行的
如何创建多状态向量图,好像不可以呀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