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LC 如何与威伦屏在线模拟?

楼主(2009-09-17):
请高手回答,用什么线,怎么设置??????

网友A:
用485二线或四线都可以,打开easymanager,选中倒数第二项"Direct Online-Simulator"然后再点击Online-Simulator,选择程序即可

网友B:
看你用的什么PLC 原则上都是用和触摸屏链接的那个口

网友C:
用PLC的编程电缆线,例如三菱PLC就用SC-09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没有了,直接点击在线模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