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求助,如何设置时间格式?

楼主(2009-09-17):
通常时间显示为如 9:12:8
如何设置才能显示时间为09:12:08
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A:
通过RW60000-RW6002来调取时间,但格式是不能改变的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触摸屏?eView的还是威伦的?

网友C:
维纶触摸屏幕是可以的,在属性界面选择前导零。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