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向师傅们请教

楼主(2009-09-17):
我从同事那里拷了几个程序过来学习,可他的电脑是日文系统,而我的是中文系统,所以梯形图里面显示的是日文,请师傅们指教:我的电脑该怎么办才可以让它显示中文注释,当然,装日文系统我是装不了的,我没那安装盘。请师傅们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确定你同事电脑是日文系统?我相信多数中国人不会用日文系统,难道你朋友是日本人?
是三菱的梯形图么?如果是,在多数版本系统上,多数版本的FXGP_WIN-C的注释即使本来是中文都会显示乱码(像日文),解决办法要么删除日文字体,要么找修改过的FXGP_WIN-C版本,要么......
最好的办法还是用GX Developer 8以上版本,装上GX Simulator还可以仿真。

网友B:
楼上的正解。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C:
在你的电脑里面装一个金山快译,要学习日文程序的时候打开金山快译,点击[码]按钮,选择日语,你的程序里面的日语注释就可以正确显示了,我也在鬼子的公司干过,日文的程序注释没法显示都把我搞晕了,后来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这样解决才搞定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呵呵.

网友D:
用DR EYE,效果会比金山快译更好点!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指教,我一会试试,以后还望大家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