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要用到PID控制,那里有例子可以看一下。

楼主(2009-09-18):
我是新手,公司里面有个温度控制突然说不用表控制,要用改成用程序+界面控制
,请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这个看看,不懂的再问我吧。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清楚。我是指三菱PLC的程序+界面控制,而不是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我查过可以用FX2N-2LC可以直接实现,但是没有用过,不知道同4ad模块相比较那个比较好用呢。有用过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B:
那就要看具体需求,FX2N-2LC输出的是接点信号,4DA输出的是模拟量!

网友C:
两个都可以
QQ:532904130

网友D:
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E:
请问楼上的大哥是用的最新的8.52的软件做的程序吗?我的7.08的打不开

网友D:
8.0以上的都可以打开,你更新你的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