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泰克触摸屏计数器的问题,急啊!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09-09-18):
我在一个PWS-700T的触摸屏上编了一个记数器,是要求它一个动作记一个数,但为什么实际运行起来一个动作几十几十地记数啊?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啊,好象它是以二进制的形式记数的,应该怎么样设置让它以十进制的形式记数呢?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触摸屏,只是显示吧!实际计数值在PLC地址D200,兼控你的PLC,看看实际是怎么变化的?
下载积分:+2(lxklz1140)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如果下位机是是十进制的,人机上面可以设定成16位浮点数。试试看!
下载积分:+2(lxklz1140)

网友C:
应该还是PLC的程序问题 监控PLC吧
下载积分:+2(lxklz114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高人,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我的PLC程序在步进里面记数没有以脉冲的形式写进去才会出现那样的错误,谢谢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D:
时间刷新频率的问题

网友E:
那要在PLC的程序里加微分指令的
关于海泰克触摸屏计数器的问题,急啊!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