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9-09-18):
各位在侠客好。我现在手上有一个工程。是要发往印度的设备。要求屏的显示有中英文切换功能。一种状态全部显示中文。另一种状态全部显示英文。我搞了二天没能搞出来,按手册上来也达不到要求。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实在没办法了。请各位大哥们帮忙不弟感激!
相信自我!

网友A:
屏的显示有中英文切换功能 最笨的办法就是同一个画面你COPY一下 一个中文一个改英文。

网友B:
屏是有这个功能的
最笨的办法就是每个画面都做两份,一份中文的,一份英文的,然后画面上互换切换。

楼主:
我要求切换所有显示,中、英文。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C:
如果楼上所说的这几种方法多不行那只有换另外一种屏了!!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屏?西门子和三菱的都有语言切换功能

网友E:
Proface屏也有语言切换功能,不知你用得是什么品牌的屏?

楼主:
我用的是威纶的:型号是MT6056IV的屏。我今天又试编了,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行。只有文字库那二个会切换。程序一个都没切换过来。
相信自我!

网友F:
EB500视频教程和EB8000视频教程:多语言切换!
http://haowegn.qupan.com/

楼主:
我看过了。按视频说的做了。达不到要求。只能切换文字设定的二个中英文。所有程序没能切换。不知是怎么回事?哪位做过屏幕程序以二种[中、英文]方式显示的大哥能教教我。谢谢!
相信自我!

楼主:
不知站长能否为不可解答下。先谢谢站长!
相信自我!

网友G:
按最笨的来,两种画面一个你全写成中文一中全写成英文.中文的按钮切换到中文版的,英文的也一样.再设计一个切换中英文的画面,点一个按钮近中文点另一个进英文.我都这样做过.没问题的,就是画面是原来的两倍了.

网友H:
楼主还是看看资料吧,屏是支持多种语言的,看看你哪方面是不是没设置好.

网友C:
为什么不找屏得技术支持去问问你!或者直接找厂家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I:
我赞成11楼的做法,你用维纶组态软件吗?我现在做的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就是设计的窗口多一倍,但是很容易做,也很容易理解啊,为了短期内完成任务,这样做就行了

网友J:
支持11楼及14楼的建议,开发人机介面快很多,而且容易理解,中文介面与英文字体介面都是访问相同的地址。建议设定一个开机时启动的介面内做语言选择,在中文介面及英文介面内各自设定一个语言选择的按键。

网友K:
我以前的做法是在屏中显示两种文字,如在同一个按钮上面是英文接下是中文(一体),也就是在文字输入输入:
Press button
按 钮

网友L:
我就不知道屏是不是真有这个功能。我搞的时候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的就不行。反正是在电脑上有一种是乱码。郁闷得很。也是搞两个相同的画面。只是文本不同。好点的屏幕都支持。便宜货就不支持。郁闷。
但是中文和英文还是很好搞的。因为对于英文来说怎么搞都不会乱码的。英文加中文搞两个画面是不会乱码的。
这个的试过。
但是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的就不行。

楼主:
各位大侠们。我知道怎么来进行中、英文的切换了。就是在文字标签库的语言1。语言2写入中、对英文。然后文字元件中勾选使用文字标签库。

相信自我!

网友M:
那你就直接编写中英文咯。比如 停止/SO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