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关于计数的疑惑

楼主(2009-09-18):
各位,要求做一个计数器,机械手反复运行,计数条件一样,但是要将第一次的为零。即第二次为一,三次为二。我将第一次减一,可是在零次时,显示负一,这时应该显示为零。有朋友知道怎么做吗?多谢指教!

网友A:
用MOV指令,等于-1时候,用MOV指令传送 0就可以了啊。

网友B:
c的数据存在d中就好处理了

网友C:
或者判断当计数器值>0时才减1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D:
两个计数器相减,一个输出显示

网友E:
一楼正解。

网友F:
方法多,看情况,任意用

网友G:
显示寄存器要=计数的寄存器-1,程序里加句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