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4MR 输出继电器可以直接驱动cj20-100接触器线圈吗

楼主(2009-09-18):
FX1S-14MR 输出继电器可以直接驱动cj20-100接触器线圈吗

网友A:
可以,但是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做隔离
光大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guangdalianhe.com

网友B:
可以的,但最好加一个继电器转接一下,这样PLC的输出触点的使用时间会长一些

网友C:
可以驱动,你一天吸8个小时,大概有几个月就坏了,所以你就不要省继电器的那2个钱了吧。

网友D:
一般不会有人这样接,最好用继电器或接口板转换一下。

网友E:
可以是可以 不过会缩短寿命

网友F:
可以 但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G(2010-05-10):
可以是可以 不过会缩短寿命不建议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