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的三菱FX1N-40MR-001怎么不能写注释进去

楼主(2009-09-18):
我的三菱FX1N-40MR-001怎么不能写注释进去了。是不是买的山寨机啊

网友A:
在PLC参数里填写
宜宾工控

网友B:
是编程时不能写注释,还是注释写不到PLC中去呀?

楼主:
是写不到PLC里

网友C:
在PLC参数中要设置

网友B:
plc 内存低 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D:
如果软件方面有注释,那就有可能是在写入时没选择注释写入。

网友E:
是不是和语言没有切换有关系,一定要是中文的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