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X-PLC加触摸屏与康沃变频器485通信控制多段调速程序

楼主(2009-09-18):
PLC为台达,只用自带485通信口与变频器连接即可,变频器器为G3型,使用了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来减少了PLC所
需要记忆的数据量,使程序更加简洁,该程序经过实际使用与测试,调速精度较高,只差2转左右,不足之处欢迎
大家给点建议
下载积分:+1(hanpu9113)
下载积分:+3(xshflove)
下载积分:+5(wxh0734)

网友A:
用什么软件

楼主:
梯形图用台达WPLSoft 2.11版,触摸屏用ScreenEditor1.05.81版,具体触摸屏型号在系统设置里可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