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CPU224XP CN 的问题

楼主(2009-09-18):
请教各位:S7-200CN CPU224XP CN左上角有个接线排:B+ A+ M V I M ,听说是I/O口,请教各位V I是模拟输入还是输出啊?B+ A+又是什么作用?

网友A:
a+ b+ 是模拟量入。v模拟量是电压输出,i是电流输出。m为公共端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CPU224XP CN自带2模拟量输入、1模拟量输出, 其中A+、B+是2路模拟量输入端;V、I是1模拟量输出端,V为电压输出,I为电流输出;M是模拟量的公共端,具体应用你查一下200的产品手册。
下载积分:+2(lamborzhou)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2009-10-25):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