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和plc问题

楼主(2009-09-18):
请教大家,我用三菱FX2n-80MT的plc,和三菱伺服控制器MR-J2S,和三菱伺服电机配合使用。不用定位模块可以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吗?如果可以控制,是不是精度不好?

网友A:
用PLSY可以做定位,但加减速不好实现,最好用FX1N或FX3U
下载积分:+2(tianqij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请问大哥?FX1N和FX3U与FX2N有什么区别?FX2N为什麽加减速不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哥?FX1N和FX3U与FX2N有什么区别?FX2N为什麽加减速不好实现?
FX1N与FX3U内置定位指令,而FX2N无内置定位指令。
下载积分:+2(tianqij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