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动兵乓开关设定PLC时间的方法

楼主(2009-09-19):
用手动兵乓开关自由组合可以设定不同的时间是用ADD和SUB指令吗。能画出梯形图吗。谢谢了!!!
一个开关代表1秒,第二个开关代表2秒,以此类推。这样是不是占用了很多的输入点。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买个时间继电器 不就可以了 把计时做在PLC外面 时间继电器时间到后给PLC一个输入信号

网友B:
楼主用扭子开关做的话是不划算的,1楼是方法是最简单,最省钱的。
或者你用拨码开关也可以的,一位占用4个输入,而且比较直观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时间是经常频繁改变的,应该怎么办

楼主:
如果用拨码开关做,怎么做。最好有梯形图。谢谢

网友B:
拨码开关实际是8421码,分别对应PLC的X3 X2 X1 X0,以此类退。如果你是2个位的话能设置0-99这100个数的话需要占用8个点,
这样最大的时间就9.9秒。你直接调用D0就可以了。如果还不够的,就需要你用乘法运算来扩大10倍了。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的QQ:108475997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