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9):
在写错误信息程序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把K几传到某个为D几的存储器上,在这里面到底哪个会优先一点呢,比如这个程序,我写 MOV K4 D100 的时候,它不管怎样都在显示这个错误信息就算条件不满足它还是显示这个错误信息,换成MOVP K4 D100 的时候这个错误信息一闪而过,就是条件满足它也不出现了,哪位高人有关于错误信息的编程资料啊,很想学习学习.

网友A:
用MOV可以,但条件不满足是必须复位D,即清零D的数值。
  • 下载积分:+2(lxklz1140)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你编这个程序真是乱七八糟的。M0那里就是很大的错误了。PLC反应不过来的。第1段和最后两段就是败笔之作。其实我也是乱说的。希望你自己再研究一下。
  • 下载积分:+2(lxklz1140)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C:
    编程软件有问题吧,有几步梯形指令图的编号一样的,而且梯形图的指令编号顺序全乱了,PLC执行程序指令时,CPU反应不过来。第2步的程序,编写方法不好,会增加程序指令数量,是不良的程序编写习惯。
  • 下载积分:+2(lxklz1140)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根据PLC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扫描顺序,最后一个MOV到D100的K值才是有效值,你说的“优先一点”是否指这个?
    复位程序必须将D100清零,否则不管是用MOV还是MOVP,执行一次之后D100内的值都会保持,将其他数值传送到D100中才能改变其结果。
    当然如果是MOVP,清零一次后报警条件一直满足也不会再报警,但如果是报警条件由不满足变为满足,那么报警就是正常的。
    建议用MOV,但是如何清除报警让他不显示,你自己想想再写段程序。
    ===================================================
    楼上,编号可能是他截图的时候只截下了个位数。
  • 下载积分:+2(lxklz1140)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我知道应该怎么编了,已经编好了,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编这个程序真是乱七八糟的。M0那里就是很大的错误了。PLC反应不过来的。第1段和最后两段就是败笔之作。其实我也是乱说的。希望你自己再研究一下。

    自己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