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别人编PLC程序怎么收费?

楼主(2009-09-19):
最近联系了一桩编程的私活,还没给老板谈费用,请教各位早出道的兄台,你们都的按什么原则收费的?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一个点 50块 带伺服的每个加1000 有通讯的一种加1000

网友B:
这样啊,我一般只收起步价3000元。今天才知道按点收。下次要该了。

网友C:
羡慕中!技术还 不成熟,接不了私活做。

网友D:
学习中,有谁带徒弟吗?我是浙江省的

网友E:
5楼是浙江哪的,维修电工群:81465186

网友F:
6楼怎么不添加我为好友啊

网友G:
jackal
认识你这么久了,才知道你很有幽默的天分,
按什么标准收费这个主要看你们的关系!当地的情况。还有就是你自己花费的精力,以后合作的可能性,需不需要后期的一些修改。等等!
给一点建议吧!《说的是私活,仅做参考》
小工程就去吃个饭,玩玩,钱就算了。
一般般的工程比如说20-30点没有复杂动作,不要去现场,不要接线的,就要个900-1500.饭就不要吃了
中等工程,60-200个点左右,有触摸屏,伺服,通信,去1-2次现场,不要接线的。3000-5000
大工程应该不会外发,或者不会是一个人做的??就不说了

网友H:
其实能搞定8轴伺服的位置控制的话。加通信的话还是很不错的。不了解怎么收费的。只是知道我们这里来的机器都是台湾那些人编的。C++的都是比较厉害的人编的。一般是课长或处长编的。属于实力派的。台湾的机器性能不怎么行。软件故障比较多。还有就是系统很不稳定。精度也不怎么样。PLC方面的。比较才伺服轴多点的话都是用Q系列的了。A系列的,现在的设备是不会考虑了的。位置控制的还是用QD75M(P)4。马达方面大部分还是用三菱的。三菱的马达性能还是很好的。步进的就用东方马达。一般来说就是这样的配置。电磁阀、汽缸部分一般都是SMC的。真空发生器有的用PISCO的。也有用SMC的。线性滑轨螺杆一般是NSK、IKO、THK、HIWIN等。气管、接头,好的机台都是用SMC的。一般点的就用PISCO。感应器方面。马达位置的一般是OMRON。光纤有KEYECE、SUNX、OMRON等。真空表、气压表SMC、SUNX、KEYECE等。温度控制一般是YAMATAKE、YOKOGAWA、RKC等。扳手都是鬼子货。中国的山寨螺丝呀。装上很不好用呀。想想都是日本鬼子的货。真不行呀。其实这都是普遍的现象了。部队里差点的车是猎豹,好点的都是三菱越野或丰田霸道越野呀。这就是爱国的表现。没有办法的事。会搞3轴伺服的。按不按点算都不重要。其实不是控制马达的也不会有很多程序。报警输入的话。一般都是感应器。开关方面的都少很多了。有了触摸屏。方便多了。调试也好搞。

网友I:
上次帮人编cpm1a的300步左右30点步进的程序才收人家400元,还到现场调试。没办法技术不到家,就当练练手算了。

网友J:
我的个人意见是,根据当地的标准来收费,但是不知当地的什么标准。

网友K:
九楼很好的介绍,谢谢了

网友L:
我上次2个点收了500

网友H:
有东西做的话。500步以内。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