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问题

楼主(2009-09-19):
单相用电线路电压很低.大概在180V左右,能否用电容器进行补偿,我知道三相电可以用电容进行补偿

网友A:
看情况了,是线耗大,还是无功大,无功大可以补,线耗大只能加线!

网友B:
先量三相是否平衡,是偏相引起的调调相,是线损大的加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