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大陸常用電控零件廠牌

楼主(2009-09-19):
Dear All:
最近在大陸的設備,想使用大陸當地的產品,以降低成本。
因沒接觸過大陸的廠牌,所以想跟各位請教一下,
您們常選購的電控零件廠牌有那些,可否提供廠牌給小弟參考。麻煩各位了。感謝。
比如:
接觸器
過載繼電器
電流表
斷路器
計數器
變壓器
變頻器
繼電器
選擇開關
按鈕開關
PLC
急停開關
警示燈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去供货商那,拿一些报表,基本规格都有!

楼主:
小弟是想知道大陸都用那些廠牌。
要先知道廠牌,才比較好找東西。
大陸太大了,廠牌一大堆;好壞不知道,沒使用過。
總不可能隨便路邊看到就用吧。
大家會選用的,都有一定的品質。太爛常壞,應該也沒人會選。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去找你们老乡,一定可以找到。

网友C:
电器方面有:正泰电器、德力西电器、上海人民电器、等等!

楼主:
謝謝樓上的訊息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上海1开、浙江天正、

楼主:
再請教一下,大陸這邊有沒有分一線廠跟二線廠之類的。
比如目前知道的有:
德力西、正泰、天正,這些應該都算是一線廠吧,公司都蠻大的。
有二線廠的廠牌可以再介紹的嗎?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还真是不知道有什么二線廠!!!不过我们在用的多是这些东西!!

网友E:
二线厂的有啊,比如我们台湾省的台达啊,这个牌子不错的,哦,好像还有一个叫士林的,也很好。香港和澳门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牌子!
我们“大陆”的确是很大,东西也是有很多的,您所说的二线工厂也有,可能台达,永宏,士林也在列吧!

网友F:
接觸器 德力西
過載繼電器 德力西
電流表 德力西
斷路器 德力西
計數器 东崎
變壓器 广州白云
變頻器 艾默生
繼電器 深圳产欧姆龙
選擇開關 广州本立
按鈕開關 广州本立
PLC 三菱
急停開關 广州本立
警示燈 广州本立

网友G:
西门子,ABB,富士,德力西,正泰,天正这些都不错啊

网友H:
谈国产的低压电器品牌的话,比较大一点的是德力西,人民,正泰。但是感觉他们的东西一般般,算对得起他们的价格吧!质量比较好的空气开关我觉得常熟开关不错,按钮方面,天水的也不错,
PLC方面如果客户不指定的话,三菱,欧姆龙,西门子比较多一点。按钮,指示灯和泉我们用得多一点,还有就是台湾的一些品牌
国际品牌的低压电器,欧姆龙,施耐德,西门子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