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9-09-19):
请教各位大侠 三菱编程软件卸载后在重装显示:初始化失败,不能打开。重装多次还是不行。 急 急急

网友A:
打开注册表,查找并清除三菱软件的所有信息,然后再重装试试。
再有,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没有先安装“环境”?

楼主:
谢谢 你所说的办法我原来试过很多次了但还是不行。编程软件最初是能用的,因为仿真软件不能用,我以为是编程软件的问题,所以把编程软件卸载了。在后来我重装编程软件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B:
我在笔记本上安装好几个GX8都 不能用 ,安装7就能用。

网友B:
GXA8在台式机上安装是么问题的。

网友C:
重装XP系统,必须是专业版,问题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