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关于立体仓库的程序

楼主(2009-09-19):
各位大师,本人这方面比较菜,所以遇到了问题在此讨教!
我要做个立体仓库,左右各三层,每层4个库位,最前面有个放货区,从放货区取货后放到库位,或者从库位取货后放到放货区,请问怎么写程序方便?需要有什么应用指令?谢谢

网友A:
你们公司不是做全套的吧? 应该只是做电这一块的吧?
要是公司在上海的话 我可以帮你写程序

网友B:
用字或着位移动指令

楼主:
3541617,你能不能说的再具体点@!谢谢

网友C:
sfwr 这个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楼上的大师能不能说得具体点

网友D:
楼主可以把问题说的清楚一点嘛,你这个仓库每个小格子都应该有个标号吧,你放货是要考虑到每个格子之间的顺序吗?你的货什么时候表示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