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PLC里面的干电池拔出或没电,程式会不会没有了

楼主(2009-09-19):
PLC里面的干电池拔出或没电,程式会不会没有了

网友A:
内存卡的程式保存不会丢失,其他的程式\参数丢失

楼主:
是不是之前写进去的运行程式就没有了

网友B:
普通数据寄存器里面存的用户参数会丢失!

网友C:
程序不会丢失,只是数据寄存器里面的数据会丢失,我有时候为了快速擦除掉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就故意把电池拔掉(不推荐其他的人这样做),我用的松下FP2SH的是这样,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D:
一般是回丢的咯,有些寄存器数据到还不丢。

网友E:
欧姆龙C28P不会丢

网友F:
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换电池,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

网友G:
会的,不过动作快点,就没事的

网友H:
很好换的 但是要把握好时间 一般在拔下旧电池后三十秒内把新电池插上就可以 最长别超过三十秒 有的说可以在一分钟内完成 保守起见 。如过程须有备份就不怕了

网友I: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J:
电池拔出不会影响到程序,PLC内电池是用于数据保持用的

网友K:
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如果时间太长当然不行。短时间是可以的,PLC里的电容电量会保持一些时间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先给PLC通电一段时间,给电容充电.然后断掉电源快速更换电池,动作越快越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M:
    一分钟之内换上应该不会丢失用户程序。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换电池都是有时间限制的,要不然电池没电了怎么更换呢,所以越快越好。一般的用户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N:
    用脚趾头想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电池没有点了  程序会丢失   那谁还会用这个牌子的PLC

    自己看说明书去   到底什么东西丢失什么东西不丢失。

    有些人自己都不懂在这里FP ,在这里问只能是误导你,  要问就问厂商技术支持。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用脚趾头想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电池没有点了  程序会丢失   那谁还会用这个牌子的PLC

    自己看说明书去   到底什么东西丢失什么东西不丢失。

    有些人自己都不懂在这里FP ,在这里问只能是误导你,  要问就问厂商技术支持。

    话也不要说得太绝对,随便找了一下,就发现一个:

    难道没有人买过这个PLC吗?

网友P:
    要看程序是保存在RAM还是ROM而定,早期的PLC如松下的FP1如果没电池超过1分钟就会丢失程序。

网友Q:
    程序不会丢,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会丢失的,

网友R:
    学习了,呵呵
    光大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guangdalianhe.com

网友S:
    这要看程序存在什么存储器里,如果是EPROM,EEPROM等存储器,程序是不会丢失的,而RAM就会丢失的.

网友T:
    看是什么样的PLC一般的会丢,在30秒内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电池有假的哦,我在郑州买了一个用了几个月可不行了,

网友U:
看什么PLC了

网友V:
听他们难说,电池拔出只不过程序中的停电保持就没有了

网友W:
你在5分钟内把电池装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X:
看是什么样的PLC一般的会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