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09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09-09-19):
大家好!三菱SC-09编程电缆网上说是 支持A系列的PLC的 ,我 今天接在A1SJH CPU的PLC上,咋显示无法通讯呢 ?如果用USB-SC09的电缆行吗?

网友A:
口设置对吗,我也在用

网友B:
1. 可以使用该线缆通讯;
2. 软件设置方法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9933.html
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
3. 软件设置完还是不能通讯考虑是否线缆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一楼二楼朋友,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