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09-19):
步进马达的步距角是1.8度 驱动是2细分
这个图片里面的PLSY K800 K1600 Y000时运行正常当改为PLSY K2400 K16000 Y000时电机只是震动根本不转。也就是说当脉冲超过K2000电机就转不了,我用的是三菱FX1s-20MT的PLC说明书上写的是脉冲不能超过100KHz 为什么我设定的脉冲根本没超而步进马达也不转呢?

网友A:
你的启动速度太快了!一下子拉不起来。如果用PLSV是肯定行的

网友B:
可能是你发出的脉冲频率超出了步进马达输入脉冲的响应频率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经过反复测试,频率高过二K以上就很难启动。一般的步进马达响应不了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D:
同意三楼的说法,步进电机我用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