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940可以以10进制的形式(1个小数点)输入吗

楼主(2009-09-19):
F940可以以10进制的形式(1个小数点)输入吗,就是输入完之后显示1个小数点。比如123.2形式。但PLC里接收的值其实是1232。

网友A:
三菱的就是这样,我有个客户常用这种系列的触摸屏,后来我们给他改用威纶的触摸屏,他们反而说威纶的屏键盘不好用。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用国产,台湾的屏会比较好,比较接近我们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