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9):
这段时间时间一直在学习plc,买电脑,买资料,参加培训,学习编程占据了我下班的大部分时间,有时为一个指令忙到12点,直到最后解决问题
在此谢谢帮过我的所有朋友,也谢谢工控人家园,
也愿有更多的高手把你们的经验传授跟我,多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
LD
X000
SEGD    D0  K2Y000
在编程软件里显示无法应用该指令,麻烦高手解答一下,最好上转一个程序,如帮我解决问题,我会为你加分

网友A:
数字译码输出指令有七段译码指令SEGD(FNC73)和带锁存的七段显示指令SEGL(FNC74)两条。

segd Source Destination: 将[S.]指定元件的低4位所确定的十六进制数(0~F)经译码后存于[D.]指定的元件中,以驱动七段显

示器,[D.]的高8位保持不变。如果要显示0,则应在D0中放入数据为3FH。

以上内容来自网络和三菱手册,程序我没有

至于无法应用该指令,我猜是不是你所选PLC类型不支持该指令的缘故。。

网友B:
FX1N系列的不支持该指令,
FX2N以上的才行!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1(卫治军)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Q系列里也没有。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1(卫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