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关于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09-09-20):
(无正文)

网友A:
用增量式编码器时很多时候我不用Z信号,不过我理解的是该信号电机每转一圈发一个脉冲,
如果用位置控制时,发出的脉冲是一圈,而电机没有转够一圈(没有收到Z信号),应是现场
干扰或计算错误。
下载积分:+1(kooocoo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Z信号在一个转圈内位置是“唯一绝对”的零位,通过读取Z信号,可以在一个转圈内修正增量信号因丢脉冲而产生的计数误差,如果是很多圈工作,可以在每圈作为参考信号修正。
编码器每转一圈就会发出1个Z相信号,那么在每两个Z信号之间PLC采集到的脉冲数就应该是相同的----跟编码器标称值一致。
所以可以检测编码器转一圈得到的脉冲数是多少,如果低于这个值就说明有丢脉冲的现象,需要在程序中做弥补。

楼主: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用比例阀控制液压缸做上下运动,行程6CM,精度0.01MM。下降到低有时会报警“编码器找不到零位”,消除报警我们用一仪表连接到编码器(已取下),转动编码器仪表显示到Z信号后,下降到最低位重新装上就好了。不明白的是,检测距离用AB,z信号有什么用,为什么下降到低位要找到零位?

网友B:
看看这个: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57.html
希望对你有帮助。
用这个信号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位置精确一点。
下载积分:+1(kooocoo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伺服系统在执行回原点时使用Z相信号,原点位置是最精确的。
下载积分:+1(kooocoo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听大家一席话,乌云转睛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