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最近把以前安装的S7和simatic net等等西门子软件都卸载了,可是有一些零碎无论是安全模式还是正常启动模式下怎么也卸载不了,导致每次打开VB的时候都提示要求安装Simatic Net软件,烦死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把它彻底删掉,谢谢了!

网友A:
我现在每次卸载软件使用360或者QQ软件管理中的卸载,会提示你将其他相关是否同时清除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B:
最好在安装软件之前,首先用GHOST做一个备份。不用了,直接还原回去。绝对省劲。
卸载西门子软件。在工控人回复你了。

楼主:
谢谢,我按照各位的方法回去试试!

网友C:
你可以修改注册表,我也碰到过,没有卸载干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点击OK进行确认。保存当前注册表设置,选中“My Computer”并通过 File > Export....保存注册表数据。 打开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选中目录 Uninstall,通过Edit > Find....打开查找对话框 。 在“Find what:”栏输入STEP 7-Micro/WIN 并选中所有 “Look at”选项。 点击 Find Next 按钮开始搜索。注册表条目取决于所安装 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为了确保找到正确的注册表条目,请确保 “DisplayName” 代码值要与表 1中 “MicroWin Release” 列的值匹配 (例如: STEP 7 Micro/WIN V4.0 的 DisplayName 代码是 SIMATIC STEP 7-Micro/WIN V4.0.0.81)。 选中含有带正确数值的 DisplayName 代码所在的文件夹,从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中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