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自动化项目是怎么做出来?

楼主(2009-09-20):
本人学的是自动化专业,但是目前还没有做过自动化的项目(但做过电气安装,都是别人设计好的),想请问下各位大侠,一个完整的项目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包括哪些流程,自动化工程师要做的是哪部分?

网友A:
全能的什么都做,从最开始的构思要一个什么机器,到最后直接出机器成品!机械零件一般只画图纸给别人加工出来。小的零件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B:
我觉得首先要看工程的大小,小点的自己可以独立完成,大的就必须是一个团队来做了,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具体的流程其实你的教科书上有你可以参考一下。做电气工程最重要的我本人认为就是要和搞机械的,搞基建的,用户等多交流沟通。毕竟电气工程最终服务的对像是整体的大工程。还有就是没事时多看点专业书,做个有心人,如看到小区里的变电柜就可以看看它的结构它的工艺。其实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有工程的样例供我们学习。

下载积分:+1(dpea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学习别人长处,补自己的短处,用心观察,以最短的时间完成工作,要有很好团队精神,这样做事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