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FC300变频器显示“接地故障”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20):
我单位里有一批丹弗斯FC300变频器,经常出现“接地故障”而不能使用,我们用兆欧表测了电机和变频器的绝缘均是合格的,有时用用相同型号的变频器互换后就能正常使用。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排除了马达及接线故障后,可能是变频器内部故障,拆开变频器看看j里面的电流互感器有没有问题!
下载积分:+1(dpea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感谢lamborzhou的支持啊,刚发了两个贴都是你第一个项起了

网友A:
那就给我评分啊!

网友A:
点每个贴子的右下角“为他评分:

网友A:
多搜点变频器的原理看看!
下载积分:+1(dpea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刚上的11台电气设备,有6台变频器出现不同程度的报警,其中也有:“W14”解决方式,看下参数:14-50,可解决问题的,但不一定都行啊。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是你进线没有接好接地线,我以前碰到过,后来没有这样的事了
下载积分:+1(小胡杨) 热心助人

网友B:
7楼的,请问:如果地线与零线接在一起,变频器会如何?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楼的,请问:如果地线与零线接在一起,变频器会如何?
如果是三相平衡系统,应该没有影响吧。

网友B:
不是平衡的话题,而是干扰的问题。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接地故障并非真正接地才显示,电缆线过长、变频器内部感应太敏感都会导致显示--接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