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我公司最近又做了一台设备,主要是用热电偶来检测温度,我主要是用PLC来控制热电偶的通断,我们用热电偶来检测10个炉子,每个炉子有3个热电偶既可以把炉子分为3段:升温区-高温区-降温区,我的工作要求是:我能通过控制热电偶的通断在监视表中显示出所对应的炉温度曲线图及所对应的编号显示,比如当你使用1号炉时,你就可以看出1号炉的第几锻的曲线及编号显示(比如显示11表示1号炉的第1段12表示1号炉的第2段等)它们是隔T时间之后才显示下一段的(11之后过了T开始显示12的曲线及编号以过了等时间的T之后开始显示13的曲线及编号然后在回到11如此循环。以下程序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打开134或569等任意几个炉子,它们与1号炉的方法是一样的:11-12-13-31-32-33-41-42-43--11或51-52-53-61-62-63-91-92-93--51等如此循环进行。我每个炉子都有一个控制按钮,分别是:输入X0-X3-X6-X11-X14-X15-X16-X17-X20-X21输出Y20----Y33希望大家能给提供一些编程思路。。。。。。。。。。。。

网友A:
看不懂,这10个炉子不会同时开?还是30路都用模块的?要不是每路热电偶都有模块,而且有几个炉子一起开曲线怎么来?

楼主:
10个炉子不一定要开那个,是根据需要随意开的,热电偶与智能模块相连的,不过它们之间是有中间继电器的,而中间继电器是与PLC的输出相连的,我只要通过控制中间继电器的0/1来实现的。(所有的智能模块是与监视表来显示的)

网友A:
再问下,你说的智能模块是指PLC的A/D模块呢还是外置独立的,PLC只负责切换传感器。有几个输入端
如果是PLC的A/D模块,你这样的配置图表就只能是实时的了,是看不到整个记录的

楼主:
xiaoqizi ,要不我明天去公司,把一些相关资料传给你看一下吧,你能把你的邮箱发给我吗?

楼主:
这样的配置图表就只能是实时的了,是看不到整个记录的,是这样的

楼主:
希望xiaoqizi 能给一个编程思路

网友A:
用SFC应该可以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B:
你可以把屏的温度输出做一个输出框比如D200
然后在PLC里面做一个自动时间程序,不断把我想要显示的值MOV到D200里面,不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