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接线和调节的问题

楼主(2009-09-20):
各位前辈,请问谁知道台达的变频起怎么调节啊?
是通过三个光电开关控制速度的,先是一个感应到,后在加一个,后在加一个就是三个了。要有三种速度,但是小弟没什么经验,怎么看说明书也调不出来啊,有水知道的望赐教,最好是把接线也一起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用多段速控制,详细请到
www.jcpeixun.com
的《变频器功能应用从入门到精通》的3.4 多段速运行中去查询。

网友B:
如楼上的
这个功能是变频器最基本的
用光电开关接入多段速度信号
一个信号接一个点
然后在变频器里设段速就行
因为我没有台达的相关资料
所以还得你自己看资料

网友C:
使用多段速,通过外部端子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