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教;这问题在那里。

楼主(2009-09-20):
我安装STEP7_V54_SP4_Chin_PftW.zip.zip中文版的打开后编程,怎么没有梯形图的箭头横连线,只有箭头横折线,所以编写或梯形时就有问题,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望老师指教。

网友A:
不是十分理解你的问题,我理解是你需要在程序书写时那个横连线是软件自动生成的,不需要考虑它。具体你在写程序时出现什么问题,能把图片放上来吗。

楼主:
在程序书写时那个横连线是软件自动生成的,对,是这个意思,它只有横折箭头可以用,横箭头是阴影出不来,不能用,也就不能编并联图了。

网友B:
你需要选择梯级并且在实际需要产生分支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分支。
当你没有输出部分,而想立马生成并联输出,这将造成Step7解释程序无法编译程序,所以造成你使用上的困扰。
一般状况下,使用前请看看Step7编程手册上关于LAD的操作部分会有所收益。
Best Regards
下载积分:+1(wlw)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你cvlsam 看到你的回复给我很大启发,我已找到用法了,用鼠标像画画那样点击要想延长的线拉升到目的地就行了。OK.。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