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载触摸屏里面的程序

楼主(2009-09-20):
如何下载触摸屏里面的程序
现在单位使用的是三菱触摸屏,我手上的数据线是好的,原来我见过别人用它下载过触摸屏程序。今天自己想下个触摸屏程序,但是没有成功,
不知道哪里设置出现了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通讯线和软件支持的版本都支持,那么,检查你的通讯设置,例如COM号,通讯波特率等。或者有的型号支持USB通讯,需要安装对应的的驱动。

网友B:
下载和上传要先区分, 让后在像楼上说的设定。

网友C:
打开GT软件,通讯,跟GOT的通讯,选择GOT类型,通讯设置,在工程上载——计算机中取得详情,选中程序类容,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