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各位老师,谁有基恩士脉冲控制的程序?

楼主(2009-09-20):
各位老师,谁有基恩士脉冲控制的程序?按一下起动按钮步进电机正转,到达设定尺寸后返回始点仃上,请问这个程序怎做?
我的邮箱:
www.zjwljsj@126.com

网友A:
基恩士的不知道,只能帮你使劲的顶!

网友B:
基恩士哪个型号?

网友C:
如果是KV14、24、40、等等这些,做脉冲还是有点麻烦,特别是做带加减速功能的,还是建议楼主换其他PLC,如果是学习为主。那还请其看看指令手册!!!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基恩士的型号为.KV-10DT,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