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做到定位精度?

楼主(2009-09-21):
怎么样做到定位精度在达到一丝?

网友A:
三菱的私服+THK的丝杆,至于PLC选三菱,松下,欧姆龙,西门子都可以,我们公司现在用的系统定位精度是微米级的,没什么.

网友B:
使用用光学尺,做全闭环控制

网友C:
运动控制器

网友D:
2,3楼能否详细一点,能否做一个例子上来来,让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