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软件小问题

楼主(2009-09-21):
请各位说说图中为什么出现黄色部分?期待,感谢!

网友A:
这样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在GX Developer中, 工具 ----》显示色改变 里看一下,黄色代表什么就知道了嘛。
默认的好像是 变换部分出错。

网友C:
一般是出现了语法错误(给出的图形不全);
是否是转换过来的程序?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2楼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