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载海泰克PWS6600S的应用程序?

楼主(2009-09-21):
请教下各位,我用AD6把程序下载到海泰克PWS6600S后,发现想再把触摸屏上的应用程序上载到电脑时却提示要密码,在AP6开发时没有设置密码,是原来缺省的9个零的开发密码,在触摸屏上输入9个零后却没有反映,无法将原来的程序上载到电脑,请问是怎回事,如何才能把触摸屏的程序上载到电脑上呢?
触摸屏上使用COM1端口,上、下载的设置端口也是COM1。

网友A:
1、 点击“上载应用”,另存为--------
2、如果有密码保护,人机上会提示你输入密码!
3、上载中!!!
4、然后点击“重建应用文件”
5、搞定!!呵呵!

楼主:
操作上是这样的,但就是在人机上要求输入密码时输入9个零后却还是请输入密码,电脑上在等待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通信超时了。
呵呵!
搞不定!

网友A:
那就是密码不对吧!

网友B:
看看原程序ADP工作参数中的密码设置是什么密码,如果你没设置过密码的话那就是默认原始密码了.并不是9个0,你查看一下原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C:
原始密码应该是222183600
下载积分:+5(wsir123)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lujing9) 感谢分享

楼主:
工作参数--密码
设计者密码000000000
设计者使用等级0
ADP里就这样了。

网友D:
你没有设置拨吗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设置了,7号针位打到ON.其它不变。

网友E:
楼主我和你同感啊,我设置密码后,传至触摸屏,成功。再说把触摸屏程序上传至电脑时,就提示输入密码,可是我输入密码后,还提示我输入密码,我把ADP软件打开,找到原程序,在工作参数 密码 里面看到的密码正是我刚才输入的密码,可就是在上传的时候,怎么就不对了呢?郁闷中啊.....
哪位告诉我下啊,QQ 54714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