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电炉丝接线

楼主(2009-09-21):
4根额定电压380V的电炉丝,不打算使用星形或三角形接法,而是把每根电炉丝两端接到两根火线上,这样每根电炉丝上的电压是380V,不知道这种接法合不合理,会不会造成3相电源电流的不平衡。

网友A:
还要补习一下电工基础

网友B:
会造成3相电流的不平衡。功率不大的情况下这样接也没问题.

网友C:
其实,你是可以这样用的,只要额定电压别超过380就行了,分别两两火线接一根电阻丝,总起来就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D:
错开接在三相上就是三角型接法啊!假如接在两相上你要算一下工作电流。

网友E:
哈哈,最好是用三角形或者是星形的,不要冒险

网友F:
小心啦,呵呵
学以致用!

楼主:
本来就打算错开的,也就是3根相线里面选择2相与1根电炉丝相连,这样如果是3根电阻丝或者6根总之是3的倍数,才刚好平衡,问题是我只有4根电炉丝,肯定有一根电炉丝是单独接两相的。

楼主:
而且,每根电炉丝都由一个温控器控制,哪怕是3根电炉丝组成角行接法,在某些情况(3个温控不同步输出)也等于是每根电炉丝接两相。

网友G:
给你一个建议:
用3相整流模块,整成直流。还可以调压,满足你所有的问题。而且效率一样,3相平衡,就是投资大一点,
想省钱的话,就去电子市场买4个大的二极管,

网友H:
呵呵!10楼折腾啊。

楼主:
没有合理的建议,只能去瞎折腾了。

网友I:
最好用星,角 。这样是常规的接法

网友J:
电流肯定不平衡

网友K:
真是的,你分开接在两根火线上,不就是三角形接法吗。

网友L:
电流不平衡那是肯定的,问题是你的加热丝多大功率的啊???功率小的话那点不平衡的电流应该没师们问题,功率大的话建议还是用可控硅来调节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M:
肯定是三角接法,星形电压为220VAC电压了,而不是380VAC。还有一组就要确认你公司这边哪相电流偏高,就安在另两相之间就对了,这样总体就比较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