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控制配料(塑料)

楼主(2009-09-21):
请问有哪位朋友用过称重仪控制输出,我现在要做一个配料系统,打算用称重仪控制塑料的配料比例,用的fx1s. 主要问题是称重仪需要两个点支撑来称重,不知哪里能买到这样的称重仪和怎样安装,烦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可以试用一下带通信功能的电子称,这样方便一点,我也前也做过一个项目,是用FX2N-32MT+RS232BD 和电子称实现通信。

楼主:
请问一楼,在那里购买,通过什么途径购买,十分感谢,多谢,多谢!

网友A:
你是指什么在那里买的,电子称很多地方都有得卖,只要带通信功能的都可以,我是在深圳买的,公司我请不清楚了,

楼主:
是电子称带通讯功能吗,还是称重仪带通讯功能,FX2N只加上485就可以了吗,还是用其他什么通讯,多谢!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用电子称来代替你所需要的称重仪。(不过要加以改装一下),再用FX2N加上RS232就可以了。电子称带通讯功能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东西还没买齐呢,希望能再联系,我已经加你的qq号为好友了,但你经常不在线

楼主:
我问问你,你不回答呢

网友A:
我一般在晚上19:00后就会上线

网友B:
有现成的称重显示控制仪可用,不用花那么多心思编程

网友C:
我知道一个不晓得对你的适用不适用 用的是瑞士梅特勒.托利多(METTLER TOLEDO)称重传感器IL-150

楼主:
9楼朋友,你好!你的带显示的称重控制仪价格多少,有样例图吗,如果有,能否发一个来,另外有实际安装样例图吗,也希望发一个来,谢谢,多谢!我等你回复。

网友D:
广州有一家计量公司有这样的东西,他是专门做这方面的,我们找过他好多次。

网友E:
称重主要用两种:称重仪表加PLC(如用托利多的PANTHER表和PLC)还有一种直接用带称重模块的PLC

网友F:
我们公司有称重仪表,4--20MA输出,也可485通信

网友F:
可上我们公司网站,西安康柏自动化工程公司,专业做配料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