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数据线的疑问。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09-21):
我准备在网上买一条S7-200数据线。发现有280元/条、80元/条、50元/条等等很多的价。而且有带隔离的和不带隔离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作用是不是一样。价格不一样,那他们的区别在哪呢。我就是主要用数据线读取和写入程序用,想请高手为我推荐一款。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一般的PC/PPI的就好了,80块钱一根的!

网友B:
普通PC/PPI就行,加上邮资不超过50元。
也可以自己做嘛!

网友C:
带隔离的具有保护功能,能保护通讯接口。其实这根线可以自己做的,成本也就几元钱而已。论坛里有接线方法的帖子。

网友D:
普通应用都可以,十几元一条甚至自制的都行。隔离的安全,不容易烧通信口。如果需要用到187.5kbps通信速率,就要用原装的600多,或国产的有320元/条的,还有200元/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