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FX系列的子程序编程能不能做成象西门子带有形参的

楼主(2009-09-21):
三菱FX系列的子程序编程能不能做成象西门子一样的,就是做成一个公共的带有形参的子程序。那么在主程序里调用,用不同的外部参数带入,得到不同的结果,在数据处理的时候特别有用。不知行不行。

楼主:
没人回答,应该是不行了。Q系列呢

网友A:
日系的小型化PLC都有支持宏的使用,你可以翻看GX Developer的5-24页进行查看宏的使用。
宏可以变相的理解为带有输入输出参数的子程序。
而中大型的一般可以使用FB或者直接使用带有参数的子程序,这你可以翻看Q系列使用手册,三菱有使用功能F存储区来存储功能参数。
Best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