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欧姆龙ch200he怎么和三菱got1000系列的触摸屏通讯电缆怎么做啊,要不要用用到link模块啊

网友A:
我给个图给你,一定可以。注意,是那个20针的编程端口。楼上的,9针的太简单,plc侧4,5短接plc9对got的5,2对3,3对2如不行2和3 对调。注意要接got的232接口,如要接422接口,最好要串电阻!参照我的图r对t,t对r至于rs422在这里和232没啥区别的
附件: Got 1000与欧姆龙CQM1.rar (94 K) 下载次数:28
  • 下载积分:+2(bch55635)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要的九针的

楼主:
    2楼的朋友,got侧怎么是rs422,啊有的看不懂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个图给你,一定可以。注意,是那个20针的编程端口。楼上的,9针的太简单,plc侧4,5短接plc9对got的5,2对3,3对2如不行2和3 对调。注意要接got的232接口,如要接422接口,最好要串电阻!参照我的图r对t,t对r至于rs422在这里和232没啥区别的

    谢谢,请帮我看看我的图
    此系列PLC PLC用hostlink协议,本体串口就支持,引脚定义是:2发送,3接收,45短接,9接地
    PLC的DIP5设置ON,就是标准HOSTLINK 9600 172E格式
    好用的话我要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