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检查PLC的故障分析引起停机是OB82和OB86,但不乱如何处理,请高手指教.哪些书有介绍.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模块 CPU 315-2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G10-0AB0               硬件                              3
- - -                             固件                              V 2.0.5

机架:                            0
插槽:                            2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1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1023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7:51:44.091  2009-09-21

事件 2 / 1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O
输入地址:  1018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7:51:43.954  2009-09-21

事件 3 / 1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故障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1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1023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7:51:43.928  2009-09-21

事件 4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1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1023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4:56:38.729  2009-09-19

事件 5 / 1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O
输入地址:  1018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4:56:38.610  2009-09-19

事件 6 / 1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故障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1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1023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4:56:38.584  2009-09-19

事件 7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6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19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1023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7:49:01.286  2009-09-15

事件 8 / 1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O
输入地址:  1019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7:49:01.122  2009-09-15

事件 9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21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1023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7:48:57.460  2009-09-15

事件 10 / 1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O
输入地址:  1021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7:48:57.291  2009-09-15

网友A(2010-02-22):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啊,但不知道怎么处理 啊

网友B:
引起停机的原因是OB82,OB86?

下载空的OB82与OB86至你的PLC。

由于出现机架故障,因此系统会产生OB86中断,如果没有OB86,系统进入停机。

但是,下载空OB86只是为了让系统能调用,而非解决问题,你需要在OB86中编写错误诊断并处理程序,从而完善你的程序。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