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网络,这样用,可以么?

楼主(2009-09-21):
描述:图一
描述:图二
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在S7-200 挂接DP网络中时,资料一般介绍两个RS485中继器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000米(见图一),能否在两个RS485中继器中间的网线上挂接S7-200(见图二)呢?

网友A:
中继器不需要成对出现,所以两个中继器之间允许挂S7-200从站,相当于增强两次网络信号,理论上DP网络两次增强可以达到2000米,但实际是S7-200网络不会有这么长。

网友B:
能否在两个RS485中继器中间的网线上挂接S7-200,这个应该是不能,咨询西门子,他肯定是不会要你这么做的

网友C:
中继器之间挂接控制器,那么相当于延伸50M,所以如果你如此使用,你是达不到1000米。
如果要延伸1000米,那么你的中继器间不可挂接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