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问题,要考试,急!

楼主(2009-09-21):
平时工作中接触基本是omron,三菱只会些一般指令。
像CMP 、 SFT等指令,梯形图怎么画?指令表怎么写?在GX中怎样才能表达?
看了几天,资料中表达都不够详尽,麻烦各位。

网友A:
安装个三菱仿真软件,自己写个简单的试试就OK了。

楼主:
有仿真软件,你写不进去怎么仿真啊?

网友B:
多摸索一下就会了,大部分品牌的PLC都大同小异
学以致用!

网友C:
装个GX多练习一下就行了,把附件下载看看吧

网友D:
楼主在讲冷笑话,在拿大家当傻瓜开刷!既然熟悉欧姆龙,难道三菱还看不明白!不要说全世界的PLC大同小异,这两家都是亚洲且是同一个国家的产品,有太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了!建议楼主不要搞工控,改行当演员对你来说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楼主:
我怎么拿大家当傻瓜开刷呢?
两者有很大差别,我看了半天看了个大概:
三菱中,CMP表示法:例 cmp k100 c10 m10
SFT表示法:例 SFTLP x000 mo k16 k4
和欧姆龙差远了

网友E:
编程手册上讲的很明白,5楼说的对,会OMRON 就应该通三菱 ,这两个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