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9-21):
我在书上上到。比如说D10(里面的BIT0~10)这bit只的是寄存器的内部什么。。自己理解不了

网友A:
打个比方如D10里面的数据是3,侧其实际在机器内是用16位二进制表示的,0000000000000011那么这里面的bito=1,bit1=1................bit16=0.就跟我们平常说的个位,十位。。。。是一样的道理。在设计程序的时候为了表达方便,用十进制或者16进制书写而已。

网友B:
D10的内容是以2进制表示

网友C:
表示位的数据

网友D:
以二进制的数存在D1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