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两台电机的同步控制问题

楼主(2009-09-22):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请高手帮忙一下。要让两台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同步运行,我现在利用三菱2DA模块输出4-20mA信号分别控制,在PLC内部换算保证主电机和从电机成一定频率比例控制。请问这样控制会稳定吗?如果从电机出现空载和负载的转速差怎么去修正?是不是一定要用旋转编码器来进行修正?

网友A:
要求一般,另机械线速比差别不大,直接调整变频器即可达基本同步。要求高点的,可以在追随的电机轴上加个编码器,pid闭环,升降速扰动时,要特别处理一下前馈。
实现方法及配置,主要还是看工艺要求。仅供参考。

网友B:
是否能找到合适的计算公式是问题的关键,以前我用过同步控制器,反馈是用位置传感器(角位仪).一般场合可以使用.

网友C:
要同步必须要有反馈信号才可以,不知道楼主是什么设备上的同步,我这边做的,就是两台变频器加位移传感器做的同步
台湾永宏plc

网友D:
同步?
闭环可以解决吧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E:
编码器加同步卡。

网友F:
如果采用GE 变频器,直接把变频器连起来,在软件里面设定就可以保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