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疑问

楼主(2009-09-22):
大家好:
请问BCD指令与SEGD指令有什么区别?他们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都用在给七段显示器的输出啊?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这样的问题确实没必要回答!!!楼主为什么不去看指令手册或者是指令帮助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正式因为看了手册有了疑惑才请大家帮助

网友B:
编码不一样啊,BCD指令是用BCD码,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1位十进制数中的0~9这10个数码,简称BCD码,比如说321的BCD码就是 3 2 1= 0011 0010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