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

楼主(2009-09-22):
请高手帮忙。要让两台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同步运行,现在利用三菱2DA模块输出4-20mA信号分别控制,在PLC内部换算保证主电机和从电机成一定频率比例控制。请问这样控制会稳定吗?如果从电机出现空载和负载的转速差怎么去修正?是不是一定要用旋转编码器来进行修正?

网友A:
要稳定就要有反馈,用编码器可以,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但要根据你设备情况而定。

网友B:
变频器增加同步卡或编码器反馈都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

网友C:
楼主不妨使用松下PLC,其中有一款就有自带的同步功能!!!在使用中很方便!!!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不如买个现成的电机同步器,这样来的简单呀

网友E:
5楼说得对,用同步控制器是最简单地,像4楼所讲的松下变频器自带同步功能,没听说过。用过Lenze的9300-EV变频器带同步功能,不需要加任何模块就可以将编码器接入变频器。